红外通信问题

楼主(2008-03-30):
   诸位朋友,周末好!
    这里向大家请教一红外通信问题:我做了个红外万能开关,想利用电视机,DVD等所有红外遥控器控制。红外开关我是通过一定限流,3个9013和1个9014组成复合放大电路直接驱动3V电路板微型继电器。但无论怎么对准,遥控距离就只在约1.5米之内有用,远了虽然听到继电器有响声发出,但不吸合!改了好多次都是一样,望大家指教一二!

楼主(2008-05-27):
今天又拿出来玩了,还是不行,有知道原因的朋友指点我一下!

网友A:
把图贴出来看看,应该不用4个三极管就可以做到的。

网友B:
听到继电器有响声发出,但不吸合   估计是驱动电流不够,3V电源,用的什么继电器?

楼主:
是5V的继电器

网友C(2008-06-30):
通常遥控信号是经过编码的,如此图不能使其工作。除译码电路外,至少需要一个双稳态电路。

网友D:
有声响,不动作,驱动不足呗。测量一下继电器端电压变化,测量基极电阻压降,确定三极管工作状态

网友E:
红外遥控器发出的是特殊编码的红外信号,是一个个脉冲,解码器再解出,遥控器发出是什么信号,是关机、音量大、换频等。

你的继电器怎么会常吸呢?

网友E:
红外遥控器对准中波收音机会听到“嗒 嗒 嗒”的声音,就是脉冲。

楼主:
楼上的,要是用编码器还叫万能开关啊?我就是要用它发出的任何脉冲来控制开,关.它不是不吸,而是远了吸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