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KW的电机启动问题

楼主(2008-03-30):
大家好:我有个问题想请教大家,我现在有个18.5KW的电机,基本属于轻载或空载,直接启动可以吗(接触器前加的50A的空开)?

网友A:
可以,关键看你电源容量

网友B:
要看你的要求了

网友C:
启动电流还是大吧? 影响其它设备

网友D:
50A空开太小,再加大.

网友E:
50A空开不小了,当然啦,要选择D型的,以免启动时误跳.

网友F:
关于启动方式要从多方面考虑,1)电源容量情况2)负荷情况重载还是轻栽,3)所带设备的传动方式。如果负荷是皮带拖动的话你用直接启动试试

网友G:
六大件说的对,主要看电源容量和负载轻重

网友H:
可以啊,就是空开要选择D型号,要不然的话,启动时候空开要跳的.

网友I:
只要电网电压支持是可以的,但为了安全,还是给它个星三角启动

网友J:
关键是看变压器的容量

网友K:
为了减少对电机的冲击,建议还是选用降压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