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M331模块

楼主(2008-03-30):
疑问:此时该通道应设为两线制还是四线制?

网友A:
还没审核好呢,等等看吧...

网友A:
同意楼上的.四线制

楼主:
疑问:手册上是说要设成四线制,实际项目中设为两线制,工作正常,若是有源变送器也设为两线制,+接M+,-接M-

网友B:
我以前见到这个图时也误解了。其实无源变送仍是+接信号+,负接信号负。只是量程卡要选择4线制。另外,信号负端要统一短接,然后接到M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