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故障冗余的问题

楼主(2008-03-30):
一台电脑配置两个网卡,IP为192.168.0.1和192.168.0.1,通过OPC直接和PLC连接(中间交换机)
问题:由于两个网卡在同一网段,只有一个工作,当192.168.0.1故障读不上数据,怎样自动切换到192.168.0.2工作来读数据

我用了IFIX电子书上说的网络故障切换的方法,首先在scu的Network里设置,选择"高级",再选择
允许局域网冗余,在windows的hosts文件里设置为192.168.0.1  fix
                      192.168.0.1    fix-R
设置完以后实验了一下,不行,不知道为什么     用的 ifix3.5版本

网友A:
用网卡绑定软件,例如,NICExpress。

楼主:
首先谢谢siren
我只是不明白我的方法为什么不行

楼主:
想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用几个交换机?
交换机是冗余的吗?

楼主:
一个网卡对一个交换机

网友A:
交换机是普通的还是热备的?还是绑定吧。

楼主:
交换机是普通的

网友A:
还是绑定吧。

网友B:
注:我用的是IFIX4.0

网友B:
您的配置可能有问题。1、HOSTS文件IP地址后是节点名,不是逻辑节点名;2、在服务器要启用逻辑节点名,并配置主从。3、在节点组态/邻居填写服务器节点(主的填写从的,从的写主的)4、还要选择动态连接;5、数据库版本要一致(特别是有OPC时注意)
有什么结果请分享一下,谢谢!!

楼主:
还是用网卡绑定了,我的工控机就是用的IFIX的服务器,不存在客户端的

楼主(2008-06-06):
绑定其实并不能使两个网卡同时工作

楼主:
我已经试验过了,chuxian

楼主:
我已经试验过了,出现一个虚拟的网卡,但还是只能ping通一个地址

网友C:
学习了。原来双网卡还会出这种问题。

网友D:
不知道为什么要把两个网卡的地址设置成一样的,为什么呢?

楼主(2008-07-17):
楼上的, 因为logic5000的PLC是双机热备的, 从站的IP地址是自动加1的,只能在一个网段。

另外,我觉得为什么两个网卡的地址设置成一样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技术问题。

网友D:
你的问题应该出在计算机上的IP地址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