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光电开关作计数传感器为什么不准

楼主(2008-03-30):
求助!我用光电开关作计数传感器,检测轮盘上的孔,来测量长度,把信号传回计数器,为什么计数长度不准,每秒检测300个孔。谁能赐教

网友A:
我也有同样的感触。而且电机速度快,计数也影响。高手赐教啊

网友B:
那你的光电传感器相应频率是多少?小于300Hz肯定不行。其次,不准到何种程度?每周有几个脉冲?每周脉冲越多,相对精度越好。还有,你的码盘制作的精度如何?总之,你的工艺大概不过关。建议:还是改用标准的编码器(或直线位移传感器)来实现位移测量。http://www.shlauto.com

网友C:
建议选用高速传感器。

网友D:
你这样的环境下必须用频率高刚干扰能力强精度高的光电才能达到要求,普通的是不行的

有偿提供接近开关,光电开关,霍尔开关等传感器技术资料(电路原理图及PCB样板),手机13706608650,QQ234124361,Email:jpcgq@163.com

楼主:
多谢各位的赐教

网友E(2009-10-16):
一秒钟300,一分钟是18000个,我们有一款高速光电传感器可以达到这个指标:www.chinasensors.cn 。15980846919,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