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继电器在程序中的设计

楼主(2008-03-30):
记得以前看过德国进口的一台机器,控制系统是西门子S7-300的,机器外部有安全门保护和急停按钮保护。
当机器的安全门打开时,机器就会停止,状态保持,当按下复位键后,机器继续运行。
当按下急停按钮后,机器控制系统全部断电,必须重新复位后才能运行,而且必须重新开始

现在让我迷惑不解的就是
当安全门打开时,是安全继电器将IO端子的电源切断?或者是引一个信号入PLC中,由程序进行一般的控制?

楼主:
好郁闷啊,都没有人了解吗?

楼主:
都没有用过啊////////

网友A:
应该是输入一个信号到PLC中,让PLC来处理的。

网友B:
是输入一个信号到PLC中,让PLC来处理的

网友C:
安全门打开时,如果进的是安全继电器那么是有安全继电器控制的,如果进的是安全PLC那么是有安全PLC控制的,和我们一般控制用的PLC,继电器是不一样的,也没多少关系的,是有2套系统控制的,我知道PILZ这款安全继电器和PLC,你可以上网看看

网友D:
欧洲的东西有很多那些安全继电器,我想也可以叫它逻辑继电器,我用过的有JSBR4可以用以双手操作,安全门系列联锁,等等,还有RT6,

我以前见老外的在施耐德奔腾系列PLC上用法是:本来外部有很多安全点,但是一个一个全接到PLC占用PLC大量的I/O,可以通过安全继电器以后输入到PLC一个或者几个输入就行了,外部的很多安全点可以在安全继电器上面组成与,或,非几种逻辑,用法真的比较灵活,性能比较稳定,但是我以前用的价格不能接受,好贵呀,一个二三千,

网友D:
它首先是在自身上处理,如果你的输入条件没有达到,安全继电器是不输出的,同时也可以发信号给PLC,

网友D:
我不能发图,要不我可以发图给你详细讲一下,但是各种不一样的用法也不一样,上面说PILZ也有,我在一台意大利的设备就见过,

网友E:
安全继电器的用法很多,看一下图纸及该安全继电器的手册应该可以搞清

网友D:
是呀,你知道怎么用那就不是问题,你说的安全继电器输入到PLC的信号是中断处理吧,急停嘛那就是在程序中硬性停止,程序中处理得不一样

网友F:
安全继电器很简单的,我们公司就用到了安全继电器,不过那东东很贵的,一个要两三千.需要学习我有资料说明书

网友G(2011-06-08):
一般都是硬件切断PLC输出模块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