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问题

楼主(2008-03-30):
单位有台数控设备,伺服电机待机有时比较响,伴有振动.请各位路过的高手分析一下原因.是不是伺服电机自激产生的?可以在伺服器上调整参数解决吗?

楼主:
顶起来.希望有高手帮忙解答!

网友A:
是否是伺服电停止后有外界作用力加在伺服电机上而造用的.可以断开负载检查一下.

网友B:
什么系统,若精度没有问题,应该是位置环增益高,可降低看看,还有就是机械是否有问题刚性降低了

楼主:
谢谢俩位前辈指点!找个机会好好摸索一下

网友C:
    我们厂的一台斜导轨数控车床也是这样的毛病,用的是西门子802c系统,武汉迈信的驱动器。加工出来的工件上条纹太明显,后来发现2轴都在抖动,手放在轴上感觉很明显。而且电机的声音也大。给迈信厂里工程师打电话说是几个增益没有调好,但调整后仍没有作用。而且是2个轴都有抖动,系统接地问题好像也正常没有干扰。求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