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时钟信号

楼主(2008-03-30):
西门子300。

记得PLC可以提供标准的时钟信号的,可却找不到在哪里了?如何调用呢?

网友A:
帮你顶,期待答案

网友B:
可以参考这个:
step7中有关时间和定时器的使用例程
文件地址:http://download.gongkong.com/file/2008/3/22/step7licheng.rar

网友C:
PLC-实时时钟  先设置好  在读出来就是

网友D:
cpu中设定啊

网友E:
cpu属性中设定

网友F:
你用指直接读出来就行了

网友G:
先在CPU中定义时钟字,使用时直接调用相应的时钟位。

网友H:
在CPU中可以定义一个时钟存储器

网友I:
   在硬件组态里有一个设置

网友J:
我这里有几款西门子S7-400的几个停产型号,S5库存量比较大.要的朋友加我QQ 23724790

网友K:
学习了,我一直也不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