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台难度极大故障机,请相应高手分析,

楼主(2008-03-31):
四台难度极大故障机,多为软故障,有碰到过的朋友不吝指点,万分感激!请大家畅所发言
  1.一台东芝VF-A5,30KW变频器,原来故障是上电没显示,修好后交给客户正常使用一周后又坏了,上电就报Err7,查了好久也找不到故障所在,现在上电大接触器不吸合,风扇也不转,大接触器同风扇都是由小继电器来控制的,是故障封锁了,不知是否会是主板的问题?请东芝VF-A5维修高手指点一下

2.一台三菱FR-F540J-11KW变频器,启动,RUN灯起跳正常,输出频率显示也正常,就是输出电压有时有,有时没,有一次我亲自出马到客户那,装好后用了一天,到第二天客户反映说又没有输出电压了,再次拿回来上电启机一切正常,隔半天上电再拖发现又没电压输出了,有时启动又有电压输出了,仔仔细细的查了半天,也发现不了问题 ,同样的主板手头上又没有,纳闷儿!

3.一台富士G11机,22KW,24小时内运行拖电机一切正常,客户反映时间一长就没输出电压了,也不报警,我也查过这台机的历史故障记录,为OH1,OH2,但现在的问题是没输出电压时也不报OH1,OH2,三线风扇工作也正常,散热器温度检测也正常,再次拿回来仔仔细细的查了半天也查不出什么问题,会是模块的问题吗?还是主板的问题?

4.一台ATV38,30KW机上电预充电回路有问题,预充电时间很长,DC电压缓慢上升,先是报欠压USF,电压上升到一定的时候显示就正常了,就显示rdy了,也能拖电机了,此时驱动电机一切正常,这台机用的是三相可控硅整流模块,客户反映现场上电就跳电源进线空开,问题确定是在预充电回路,但查了也发现不了什么问题,是否会是集成芯片IR1110的问题,还是INTC001108的问题,二块芯片的外围仔细的查过了,也没发现什么问题。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
  3。

楼主:
请富士蔡工分析一下G11的问题,有请老春发老师分析一下三菱FR-F540J-11KW变频器,东芝VF-A5,30KW变频器的问题,也请四川变频之子罗工,阿健,瞿世才老师,,,,,等高手指点呵,谢谢!

网友A:
高手们都忙着修变频了。呵呵!

网友B:
   上3台检查所有小电容....
   第4台,可控硅应该没有工作.供参考....

楼主: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您的分析指点有可能是我找到突破口,如有突破性进展定当公之于众。多谢!

网友C:
ATV38的三相可控硅整流模块可能是有击穿的晶闸管了
1,上电时通过储能电容构成交流回路,跳进线空开。
2,充电时储能电容上有交流成份,储能缓慢

网友D:
1.东芝上电就报Err7,Err7代码是电流检测出错,估计是霍而有坏.
2.三菱FR-F540J-11KW变频器,输出电压有时有,有时没,检查通讯光偶A2611,这几只光偶容易老化,主板也有可能.
3.富士G11,,此机器模块太容易坏了,而且很多软故障都是由此模块引起.
4.ATV38,30KW,你检查过大电容吗.大电容容量不够的话,会报欠压,当然,可控硅触发有问题也会有此现象,触发电路工作异常,IR1110和INTC001108的工作不正常,检查周边的小电容,有个小插曲,我有回修DELTA机器,可控硅坏坏掉.换了,也报欠压,后来仔细检查,是买的可控硅和原来的触发端位置不一样,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朋友的指导,我再仔细的查一下,您的分析指点有可能使我找到突破口,多谢!

网友A:
 我也谢谢:变频之子, syflg,两位朋友,这样的好人不多了。

网友E:
第2台是驱动板的光藕不好

网友F:
向老师学习中

楼主:
继续有请大家畅所发言,您的分析指点有可能使我找到突破口,多谢!

楼主:
4.一台ATV38,30KW机上电预充电回路有问题,预充电时间很长,DC电压缓慢上升,先是报欠压USF,电压上升到一定的时候显示就正常了,就显示rdy了,也能拖电机了,此时驱动电机一切正常,这台机用的是三相可控硅整流模块,客户反映现场上电就跳电源进线空开,问题确定是在预充电回路,但查了也发现不了什么问题,是否会是集成芯片IR1110的问题,还是INTC001108的问题,二块芯片的外围仔细的查过了,也没发现什么问题。

       大家好,该机问题已经解决,问题就在芯片IR1110上,芯片IR1110的作用就是可控硅整流模块触发的控制,更换该芯片后,DC电压恢复正常,变频器恢复正常,大家也可以在网上找到IR1110的详细资料.

楼主:
      其它三台机也正在分析攻关中,同时也请各位高手鼎立相助,继续指点,您的分析指点有可能使我找到突破口,有突破性进展定当公之于众。多谢!

   变频之子(罗工)有些分析的很有理,正在一步一步求证中,,,,,,

网友G:
不好意思 我什么时候发的AQ我现在才看见。

楼主:
3.一台富士G11机,22KW,24小时内运行拖电机一切正常,客户反映时间一长就没输出电压了,也不报警,我也查过这台机的历史故障记录,为OH1,OH2,但现在的问题是没输出电压时也不报OH1,OH2,三线风扇工作也正常,散热器温度检测也正常,再次拿回来仔仔细细的查了半天也查不出什么问题,会是模块的问题吗?还是主板的问题?
                这台机已基本上确定是模块6MBP100RS120的问题,主板已更换,故障依旧,更换驱动电路所有光藕2611,7800,故障依旧,现在是上电拖动一台5.5KW电机,空载,一般拖1-2个小时就会自动停机,有报警了,报OC3,OC2,报警状态下复位不了,下电马上热机启动,启动就报OC1,其它该换的都换过了,只有模块6MBP100RS120还没换过,现在只有换模块试机了,我会把换模块试机情况告诉大家.

楼主:
继续有请大家畅所发言,您的分析指点有可能使我找到突破口,多谢

楼主:
2.一台三菱FR-F540J-11KW变频器,启动,RUN灯起跳正常,输出频率显示也正常,就是输出电压有时有,有时没,有一次我亲自出马到客户那,装好后用了一天,到第二天客户反映说又没有输出电压了,再次拿回来上电启机一切正常,隔半天上电再拖发现又没电压输出了,有时启动又有电压输出了,仔仔细细的查了半天,也发现不了问题 ,同样的主板手头上又没有,纳闷儿!
      这台机,在变频之子的提醒下,换了主板上的光藕2611,问题依旧,也换了所有的2701光藕,问题也依旧,没办法后来通过朋友帮助,换了主板,变频器恢复正常,还是主板的问题啊

楼主:
3.一台富士G11机,22KW,24小时内运行拖电机一切正常,客户反映时间一长就没输出电压了,也不报警,我也查过这台机的历史故障记录,为OH1,OH2,但现在的问题是没输出电压时也不报OH1,OH2,三线风扇工作也正常,散热器温度检测也正常,再次拿回来仔仔细细的查了半天也查不出什么问题,会是模块的问题吗?还是主板的问题?
这台机已确定是模块6MBP100RS120的问题,更换模块后现场试机至今一切正常,唉,富士机的智能模块,看起来好好的模块,这么容易坏啊,

网友H:
富士的模块便宜,看来比较欧派克的是有那么一点距离。谢谢裘老师的无私奉献。

网友I:
多出几个象裘工这样的好人,那世界将无比美好啊

网友J(2008-08-27):
多出几个象裘工这样的好人,那世界将无比美好啊,说得一点也没错,只有大家互相交流,才能提高大家的水平。

网友K:
像这样讨论技术问题是最好的,ATV38的整流跟ATV58的整流方式一样的,ATV58有二种,一种用的IR1110,一种用的H8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