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按钮控制电机启停程序

楼主(2008-03-31):
大哥们,麻烦写一下一个按钮控制电机启停的程序。以前老师讲过的,现在怎么都想不起来。谢谢大家。

网友A:
如果是PLC程序,实在简单,如果是普通继电器没法做;

网友A:
OMRON程序: 1.0按钮   10.0设备    100.0中间变量

   1.0            DIFU 100.0
---||-------------[]

  100.0            10.0     ---------
---||-------+------|/|------|Keep   |
            |               | 10.0  |
            |     10.0      |       |
            +------||-----  |       |
                            ---------

网友A:
如果是s7-300/400,跟OMRON有点差异,先要将原输出Q10.0
保存到中间单元 M100.1

   I1.0       M100.0
----||--------(P)---    上升沿

    Q10.0
----|| -----------------() M100.1

    M100.0       M100.1
----||-----------|/|-------------(S) Q10.0

    M100.0       M100.1
----||-----------| |-------------(R) Q10.0

网友A:
方法很多,不一而足

网友:
发现楼上画图能力暴强。。。厉害厉害。。。。

对于楼主的提问。真的是。。。。唉。

网友A:
I1.0       M100.2    M100.0
----||--------(P)-----()     上升沿

上升沿应该这样写吧,好久没搞s7-200了

网友B:
不加沿脉冲是不行的

网友C:
假如用继电器的话,想使用普通按纽的加RS触发器

也可以使用带记忆的按纽

s7--200的程序如下:

Network 1 //
LD I0.0
EU
= M0.0
Network 2 //
LD M0.0
A Q0.0
= M0.1
Network 3
LD M0.0
O Q0.0
A M0.1
= Q0.0

网友D:
OMRON:图贴不上,下面凑合着看看。

0.00----UP----100.0 ------OUT 30.00

0.00----UP----NOT100.0 ------|---------NOT30.00----OUT100.00

100.00-----------------------------|

网友E:
三菱的更简单:

ld x0

ALT Y0

网友F:
用PLC编程就非常简单,用继电器也能够实现一键起停!2楼的朋友要在研究研究!

网友G:
老看看这个。当然,有些PLC有专门的指令TOGG

网友H:
方法很多,一般用上升沿结合位存储器即可实现。

网友I:
我来试帖几个三菱的程序。

1. 置位与复位指令

网友I:
2. 使用交替指令实现单键控制

网友I:
3. 使用取反指令实现单键控制

网友I:
4. 利用分频器实现单键控制

网友I:
5. 利用计数器实现单键控制

网友I:
6. 使用传送指令实现单键控制

网友I:
7. 使用比较指令实现单键控制

网友J:
对:蓝天月亮关于不加沿脉冲是不行的内容的回复:

谁说不加脉冲不行啊!

一个按钮启停的话那使用欧姆龙的编程是最简单了!

网友K:
我是新手

我想这个能不能用到取反指令呢?

网友L:
类似的这个重复的问题请参阅《一个按钮两种功能》

请点击《一个按钮两种功能》的旧版地址: http://gx.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73692

网友M:
三菱的最简单:

ld x0

ALT Y0

网友I:
大明: 17楼用的取反指令,请参考

网友N(2014-11-26):
可以的。我做出来的,但是需要两个继电器,一个接触器,一个按钮开关

网友N: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PLC程序,实在简单,如果是普通继电器没法做;

PLC确实简单,但是普通的可以,因为我做出来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F:
用PLC编程就非常简单,用继电器也能够实现一键起停!2...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