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proface触摸屏能和CP1H欧姆龙PLC通信吗?

楼主(2008-03-31):
各位好,请问proface触摸屏能和CP1H欧姆龙PLC通信吗?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A:
CP1H要加一个串口模块

网友B:
具体方法你可以和PROFACE北京办事处打电话咨询下:
010-8225 5772-808

网友C:
直接就搞定了不用其它什么模块

网友D:
直接怎么搞定?

网友E:
直接跟CP1H的232PORI连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