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获取gprs监听的端口号?

楼主(2008-03-31):
我使用的是sim300,用at+ciport="udp","5600"后,显示的是error
这就应该说明我还没有监听上5600号端口 是指令的问题还是什么?

另外,网上的tcp/udp调试程序上面也没有设置给gprs回发的端口,可是gprs为什么每次都能收到呢?

是gprs固定监听一个端口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谢谢啦~~

网友A:
设置GPRS的端口可能在TCP/UDP程序运行时就默认了,你可以到你的上网服务器上看看,你用于调试的机器在服务器开放的端口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