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PF-VC说明书-新航智

楼主(2008-03-31):
   17纯电调型DEH伺服卡(EDPF-VCⅡ)
17.1概述
EDPF-VCⅡ卡是专门为DEH系统设计的智能型伺服功放卡,卡内将控制指令与阀门反馈信号相减,经PI运算后送功放输出去控电液转换器。EDPF-VCⅡ卡在具有传统的VC卡功能基础上,还能直接与位移传感器连接,产生与位移成线性比的电压信号,达到精确测量位移的目的。EDPF-VCⅡ卡输出信号有-10V~+10V、-10mA~+10mA、4~20 mA三种类型。
 VCⅡ卡上有通用终端通讯接口,用户通过RS232通讯电缆可在PC win95,win98,winNT超级终端软件里设置,检查VC模块功能,包括零点和满度调整、控制参数调整等。
VCⅡ卡上设计有手操功能,当备用手操盘上自动/手动钥匙开关打到手动时,按增减按钮及加速按钮可对调门进行直接操作,正常增减时速度为5%/min,加速增减时速度为35%/min。手/自动跟踪问题VC卡内已作了较周全的考虑。
当VCⅡ卡判断到与上位机(DPU站主机)通讯发生故障或两路LVDT均故障时,VCⅡ卡发出紧急手动请求指示,备用手操盘上“手动请求”指示灯点亮,然后根据情况可将自动/手动钥匙开关打到手动,对调门进行操作(在通讯故障情况下操作有效;两路LVDT均故障时,调门全关)。

17.2 VCⅡ使用说明
17.2.1指示灯
  a. 基本指示灯见第2章
  b. VCⅡ卡面板上有两个指示灯,分别指示两路LVDT的状态,当灯亮时,表明此路LVDT故障。

17.2.2 位移传感器零点满度调整
位移传感器零点满度调整适用于就地LVDT信号不经过变送器直接进VC卡情况下(即采用传感器方式下)。
电位器RZA、RZB分别对应两路LVDT的零点调整,改变RZA、RZB,则调整对应LVDT的零点。
电位器RFA、RFB分别对应两路LVDT的满度调整,改变RFA、RFB,则调整对应LVDT的满度。

17.2.3  LVDT输入信号方式选择
跳线开关J1、J2分别对应两路LVDT信号输入方式选择,
a. 传感器信号方式:

1 2 3

● ●
                             JX
JX的1、2脚短路

b. 变送器信号方式(4-20mA)

1 2 3

● ●
                             JX
JX的2、3脚短路

17.2.4  开关量输入/输出方式
DI输入为干接点方式。需要说明的是VCII卡DI内部24V电源负端为偶数端子,因此采用公共端接线方式时,公共线应接到偶数端子(DI及DI32模块公共端为奇数端子)。
DO输出方式选择:
a.有源:+24V或0V
c. 无源:继电器干接点

17.2.5开关量输出方式选择
主板上跳线开关J11、J12决定了开关量输出方式
a) 干接点输出(无源输出)

1 2 3 1 2 3

● ● ● ● ●
                       J11                                          J12
J11和J12的1、2短路,2、3开路

b)+24输出(有源输出)

1 2 3 1 2 3

● ● ● ● ●
                       J11                                          J12
J11和J12的2、3短路,1、2开路
17.3  VCⅡ模块通道及端子安排
通道 对DPU 对端子 端子号 说明 备注
0 DI DI 1~2 切手动 来自后备手操盘
1 DI DI 3~4 手动减 来自后备手操盘
2 DI DI 5~6 手动增 来自后备手操盘
3 DI DI 7~8 手操加速 来自后备手操盘
4 DI DI 9~10 110%AST 来自SDII
5 DI DO 11~12 紧急手动请求 送到后备手操盘
6 DI LVDT#1故障 内部点
7 DI LVDT#2故障 内部点
8 AI AO 23~24 选中的LVDT 送到后备手操盘
9 AI AI 13,14,15或19,20 LVDT#1 来自现场
10 AI AI 16,17,18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