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PF-SD说明书-新航智

楼主(2008-03-31):
18 DEH测速模块(EDPF-SD)
18.1概述:
 EDPF-SD模块提供三路速度测量,二路DO输出,用于汽机转速测量,并提供OPC信号,用于火力发电厂DEH系统。
 三路速度信号SPEED1、SPEED2、SPEED3送入三个独立的波形整形电路、放大模块、方波产生器、至计数器、CPU定时读取计数器的值,并通过标准时钟校准,精确计算出速度值,且响应时间在速度大于200转/分为20ms,小于200转/分时为两个信号周期,精度在3000转/分时,小于0.4转/分。CPU计算出三个速度值后,通过优选算法,选中正确的速度值,反馈给上位机,同时,当选中的速度值大于额定最大值时,通过两路DO输出,发出OPC信号至工作现场。
 技术指标:
(1) SPEED 输入
(a) 门槛电压(峰-峰值):0.4V~0.8V,对应端子测量电压0.6V~1.2V
(b) 输入峰-峰值:<=30V
(c) 测量精度:转速=3000转/分,<=0.4转/分
(d) 测量时间:转速<=200转/分,两个信号周期
              转速>=200转/分,20mS
(2) OPC输出:通过两路DO输出,DO输出特点见EDPF-DO模块。

18.2开关量输入/输出方式
DI输入为干接点方式。需要说明的是SD卡DI内部24V电源负端为偶数端子,因此采用公共端接线方式时,公共线应接到偶数端子(DI及DI32模块公共端为奇数端子)。
有三路DO输出,其中有两路输出为有源方式,第三路输出为干结点方式。

18.3门槛电压设置
为了在低转速时尽量降低干扰信号的影响,在卡上设置了门槛电压,只有幅值大于门槛电压的信号才有效,门槛电压调整范围为0.4V~0.8V(峰-峰值),出厂时设置为0.6V。
门槛电压调整方法为:在卡上有三个可调电位器R01~R03,用来分别调整1~3路转速信号的门槛电压,同时在相应的端子上能测量出其电压值。

18.4 SDII模块通道及端子安排

通道 对DPU 对端子 端子号 说明 备注
0 AI AI 1~2 转速#1 来自现场
1 AI AI 3~4 转速#2 来自现场
2 AI AI 5~6 转速#3 来自现场
3 AI 选中的转速 内部点
4 DI DO 7~8 103%OPC 去OPC中间继电器
5 DI DO 9~10 110%AST(去现场) 去AST中间继电器
6 DI DO 17~18 110%AST(去VCII卡) 去VCII卡
7 DI DI 11~12 油开关合 来自电气
DI 13~14 油开关合 来自电气
DI 15~16 油开关合 来自电气
8 DI DI 19~20 紧急停机 来自后备手操盘
9 DI DI 21~22 超速保护试验 来自后备手操盘
10 DI DI 23~24 超速保护切除 来自后备手操盘
12 DI 一路转速不可靠 内部点
13 DI 两路转速不可靠 内部点
14 DO 转速设定大于定值 内部点
15 DO 110%AST试验 内部点
16 DO 113%机械超速试验 内部点
17 DO LDA 内部点
25~26 第一路转速门槛电压
27~28 第二路转速门槛电压
29~30 第三路转速门槛电压
注:三路油开关信号在SDII卡内作三选二逻辑运算,只将运算的结果送到DPU,即对DPU控制器来讲,油开关信号为一路,通道地址为07。

18.5 SDII卡内参数设置
SDII卡内参数设置采用超级终端,具体用法见VC卡使用说明。可设置参数说明如下:
    D(data sample)
    A(AST speed,3000:3300)=3300
    B(BR logic,0:BR,1:NOT BR)=1

    A赋值命令设置OPC110动作的速度值(如:3300)。
    B 设置油开关状态。当油开关状态为常开点(即油开关闭合时信号接点闭合,油开关断开时信号接点断开)时,B=1;当油开关状态为常闭点(即油开关闭合时信号接点断开,油开关断开时信号接点闭合)时,B=0。
    D命令后,显示原始实时数据及状态。显示格式如下:
SPEED1  SPEED2  SPEED3  SPEEDS  STATUS1  STATUS2
全为16进制数
SPEED1:第一路转速,(0至0xffff,该数=汽机转速*8)
SPEED2:第二路转速,(0至0xffff,该数=汽机转速*8)
SPEED3:第三路转速,(0至0xffff,该数=汽机转速*8)
SPEEDS:高选转速,(0至0xffff,该数=汽机转速*8)
STATUS1:
Bit0:103OPC超速动作
Bit1:AST电超速动作
Bit2:AST电超速动作
Bit3:油开关合
Bit4:紧急停机
Bit5:超速试验
Bit6:超速保护切除
Bit7:油开关合1
Bit8:1路测速信号不可靠。
Bit9:2路测速信号不可靠。
Bit10:103%OPC超速试验
Bit11:电气超速试验
Bit12:机械超速试验
Bit13:LDA
             Bit14:油开关合2
             Bit15:油开关合3

STATUS2:
Bit8:第一路油开关状态
Bit9:第二路油开关状态
Bit10:第三路油开关状态
    各路油开关状态为未经内部逻辑处理的实际状态,接点闭合为“1”,接点断开为“0”。

参数修改命令使用方法为:
     命令=参数数值  (命令一定要大写)
例如将OPC110动作的速度值设置为3300,命令格式为:
     A=3300
  以上参数修改完后系统自动将其存于eeprom(掉电保持存储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