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6SE7016-1TA61-Z

楼主(2008-03-31):
求助:西门子6SE7016-1TA61-Z报F002

网友A:
检查P071设置与实际电源电压

网友B:
www.shdongtong.cn 能给你帮助

网友C:
监视直流母线电压,看检测的是多少伏。如果不对的话,检测电路坏了。

楼主:
TL084已经更换,故障依旧,会不会是CUVC板坏了?

楼主:
r0006里面的数值:247~278,可以启动,瞬间报F0002

网友D:
首先从PMU只读参数r006读取直流母线电压值,看是否为540V左右。如果电压值不对,检查直流回路保险是否烧断,如果r006读取值不对,但是实际直流母线电压正常,则为电源板损坏。

网友D:
如果你的直流母线电压检测到为247~278V,则为电源板损坏!

楼主:
电源板还是CUVC板子坏?

楼主:
24VDC,5VDC都正常,

网友E:
我有.CUVC板QQ28786509

网友F:
我有.CUVC板QQ527819471

网友G:
看看电子查询网(http://www.b2bic.com)能不能帮到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