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温度控制系统常用的方案

楼主(2008-03-31):
要实现温度控制,但是就单纯的方案来说,并不说是实现空调啊,温室之类的具体的应用场合,只是总体上来说,都有哪些控制方案。
比如说室温场合,大温差范围,高温控制等等,要实现温度控制都有哪些方案。
不同的方案应该有不同的测量变送和执行机构。
除单片机外,常用的温控系统还用用什么来控制的,请达人赐教!2

网友A:
温控器+加热(制冷)系统

楼主:
下面引用由zhoiw在 2008-3-31 13:01:00 发表的内容:
温控器+加热(制冷)系统
--------------------------------------------------------------------------------------------
具体的执行器就是这些么?

网友:
温度控制除单片机外,还可以用温度调节仪表和PLC、工控机等进行控制。至于所用的执行器,和你采取的调节温度的方法有关了。例如,控制电炉的温度,一般用可控硅做为执行元件,而控制蒸汽加热罐、釜等的温度,就靠调节过热蒸汽的流量实现,而其执行器就应该是调节阀和配套的电动执行机构,如角行程电动执行器加电动调节蝶阀。

楼主:
对:cntszxb关于
温度控制除单片机外,还可以用温度调节仪表和PLC、工控机等进行控制。至于所用的执行器,和你采取的调节温度的方法有关了。例如,控制电炉的温度,一般用可控硅做为执行元件,而控制蒸汽加热罐、釜等的温度,就靠调节过热蒸汽的流量实现,而其执行器就应该是调节阀和配套的电动执行机构,如角行程电动执行器加电动调节蝶阀。
内容的回复:
-------------------------------------------------
谢楼上高手,另外,温度控制系统常用什么控制,单片机,嵌入式系统,PLC,还有什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