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PID算法FB41问题

楼主(2008-03-31):
现在用FB41做PID控制,位置闭环控制系统,FB41一般需要设置些什么参数?我根据帮助文档设置了如下参数:COM_RST 、MAN_ON 、PVPER_ON、INT_HOLD、I_ITL_ON 、D_SEL 都为false,P_SEL 、I_SEL都为ture,采样时间100ms,增益2.0,积分时间20s,最大操作数10最小操作数-10,设定值由上位给出,PV_IN也由上位给出模拟。
用PLCSIM模拟,打开CPU运行就停止,应该是程序上有问题,不知哪里的问题,请指教。另外如何在上位模拟给出PV值?

网友A:
回路中,PV:位置,OP:输出
如果要模拟很简单,PV根据OP计算出一个值,即PV=f(OP)
最简单的函数f: PV的百分数<=OP的百分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