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FX1S30MR)和EVIEW触摸屏的通讯

楼主(2008-03-31):
使用三菱的PLC和Eview的触摸屏通讯时,首先设定Eview编辑--系统参数中,PLC的类型设为FX0N/FX2.
通讯口类型为RS485 4W
数据为7
停止位1
波特率:9600
偶校验
关闭/主机/副机。
PLC超时常数1.5--5.0
PLC数据包:0
三菱段PLC系统参数2设为默认值。

关于数据线的接法:
Eview端为PLC485端口。9针的D型口
MITSUBISHI端口为8针的圆形母座
Eview                   MITSUBISHI
1RX-  ----------------  4TX-
2RX+  ----------------  7TX+
5GND  ----------------  3GND
3TX-  ----------------  1RX-
4TX+  ----------------  2RX+
这样就可以完成Eview和MITSUBISHI之间的通讯了。

网友A(2010-12-11):
我的屏是eview  MT506L,PLC是三菱FX1N,我完全照上述设置及接线,但还是不能进行通讯,请各位师傅解答一下,先谢了.

网友B:
楼主这样分享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