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MM440变频器拖动两台不同功率的电机(不同时)如何快速调试?

楼主(2008-03-31):
一台MM440变频器,拖动两台电机,一台45KW,一台90KW,两台电机不同时运行,某一时刻最多只有一台电机运行,请问是不是要在变频器上设两台电机的参数,然后分别对两台电机做两次快速调试?

网友A:
难呀...不要去动这个脑筋了....有时间好好看说明书吧...

网友B:
是的,你必须设置两台电机的参数,一套用于45KW,另一套参数用于90KW.然后设置一个数字量输入,用来控制变频器切换电机的参数.
一个变频器可以设置三套电机的参数.

网友C(2009-03-12):
是啊,fengjingpu 说的很对.有时间好好看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