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wicc5.1sp2项目移植

楼主(2008-03-31):
我已经成功的把WINCC 5.1项目移植到WINCC 6.0,但是用6.0打开项目时不能激活,只有在图形编辑器里选中一个画面时才能激活,但是画面与画面之间不能切换.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Step1:不能以為使用了項目移植就可以完全沒有后顧之憂的使用。
Step2:檢查您Wincc計算機屬性中的起始畫面的設置。
Step3:對于不能切換的畫面,請檢查其組態是否符合Wincc6的規定。
Step4:在轉換過程中,應該將相應的RT狀態一并轉換。
以上!
Good Luck!

楼主:
yuanle:你好 在项目移植时,RT数椐不能移植,项目移植到RT数椐时,就不动啦!没办法我只移植啦一个组态数据!请yuanle高手指点.

网友B:
先用wincc6.0打开6.0的项目,观察激活是否正常.如果没问题的话,那还是你移植的项目存在问题哦.可能由于RT数椐没能转换的缘故.

楼主:
6.0的项目激活没问题,5.1的不行还是没成功,期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