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器二分之一等分控制是指什么?

楼主(2008-03-31):
   经常看到一些定位器宣传样本上说可分程调节,实现二分之一等分控制,可是到现在也不明白具体是什么意思,也没见到过有什么地方用这个功能。是用4-12mA来控制整个阀门行程吗?还是用4-20mA的信号对应控制阀门一半的行程?亦或是别的意思,哪位来指点一下!?

网友A:
个人认为是:4-12mA和12-20mA分程控制,我们用的就这种分程比较多

网友B:
赞同以上观点

楼主:
还是不懂,是不是说有的用4-12mA控制阀门整个行程,12-20mA控制整个行程?这就是两种分程调节。

网友A:
两台阀门,一台用的信号是4-12mA,另一台用的是12-20mA,两台共用一个信号输出,但分别控制不同地方。不知道说清楚没有

楼主(2008-07-25):
算是明白了,一个信号带两台阀,4-12时前一台阀从关到开调节,超过12后,后一台阀开始动作,直到20mA时也全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