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51控制220V交流电机解决方案

楼主(2008-03-31):
如题,我想用51控制电机的开关,希望能提供详细解决方案。共同讨论哈

网友A:
我来支持一下吧

QQ386191731
昆山中宇工控
诚交天下工控朋友[/b]

网友B:
用51控制I/O口,I/O带三极管,三极管控制继电器,继电器控制交流接触器,交流接触器控制电机。

网友C:
只控制开关吗?用51意义就不大了.楼上的方法很实用的51的输出用光偶隔离下更好.也可以用固态继电器控制电机.

楼主:
谢谢大家热情参与。呵呵

我QQ7264463

欢迎骚扰^_^

网友D(2008-06-06):
你这样的情况好像没有必要用51吧,简单的几个继电器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楼主:
因为我需要检测温度然后通过计算来控制电机的开关。呵呵

谢谢ANDYFAU朋友的热情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