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HOST恢复后硬盘无法启动

楼主(2008-03-31):
GHOST恢复后硬盘无法启动
工控机上的硬盘取出后放入移动硬盘盒中在普通PC上只进行文件搜索后放回原工控机启动,进入WINNT后出错,于是用以前做的镜像文件(*.GHO)在普通PC上对整个盘(仅分了一个区)进行GHOST恢复(image--disk),完成后能在普通PC上正常进入WINNT并运行,但放回原工控机后在硬件检测完毕后无法启动,提示A DRIVE READ ERROR 然后是找不到系统盘,请插入启动盘再试,(能检测到硬盘,启动盘也设置为 C:了),而把这硬盘再接入另一普通PC,也能正常启动并进入系统,为何在工控机上就提示找不到系统盘呢?难道GHOST后的硬盘在工控机的BIOS中要重新设置什么参数?百思不得其解,希望高手们能指点一下

网友A:
问题可能出在工控机主机内,
检查工控机的硬盘连接线与主板相连是否搞松了,紧一下,很可能接触不好;把工控机其它连接线也紧一下;

网友B:
是不是bios设置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C:
应该是启动设置的问题,现在应该是设为了软盘优先启动,改为硬盘优先启动即可(BIOS),有些电脑开机按某个功能键可选择启动盘

网友C:
可能是某种原因导致BIOS参数恢复初始设置

网友D:
没碰到过 帮不到你了

网友E:
在普通PC上对整个盘(仅分了一个区)进行GHOST恢复

那他哪有工控机的驱动呀.

别乱动了,用partitionmagic8.0恢复一下硬盘吧.数据别丢了!

网友F:
是不是分区表被破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