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使用STEP7符号编程功能的请进

楼主(2008-03-31):
小弟现在遇到个问题:在符号表中定义了1个符号(例如符号aa对应物理地址I0.0),在梯形图中使用了大量的aa。后来需要把aa的物理地址改为I10.0,在符号表中把aa所对应的物理地址改为I10.0后发现梯形图中所有的aa全部变成了物理地址I0.0。请问在STEP7中应该如何设置才能使得在修改符号表后,梯形图中原先使用aa的地方自动更新为I10.0,而不是I0.0?也就是用符号来决定物理地址,而不是用物理地址来决定符号。

楼主:
没人知道啊,自己先顶。或者这就是STEP7的BUG,连自家的microwin都没这个问题。

网友A:
到SIMATIC管理器选择块文件夹,然后右键选择对象属性。在“地址优先级”标签中选择符号优先。

楼主:
谢谢robotH的指点

网友B:
什么东东?/////

网友C:
很值很感谢

网友D:
学习了!以前我都用查找--替换的,呵呵

网友E:
不对吧!我怎么定义了符号后就不能更改了!如楼主说的:在符号表中定义了1个符号(例如符号aa对应物理地址I0.0)符号aa不能编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指教!!

网友F:
在符号表里定义了AA等于I0.0,那你在梯形图用到AA的地方肯定全部变成I0.0.这没错呀

网友G:
又学了点东西,xiexie

网友H:
我这里有几款西门子S7-400的几个停产型号,S5库存量比较大.

网友I:
又增加一分知识    good

网友J:
非常有价值的信息,我也遇到过这类问题,一直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