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小功率步进电机驱动电路的设计与实现

楼主(2008-03-31):
摘 要: 步进电机驱动电路的核心部分是环行脉冲分配器。 本文给出了一种两相永磁式步进电机驱动电路的设计方案。 它包括基于可逆计数器构成的环行脉冲分配器以及由驱动芯片L9110 构成的外围电路。 该电路结构简单,可靠性高,可与单片机直接连接,对两相永磁式步进电机具有很好的驱动和控制能力。

  关键词:两相步进电机;驱动电路;环形脉冲分配器;可逆计数器

  中图分类号: TM383。 6 文献标识码:  A

  步进电机是数字控制系统中的一种重要执行元件,广泛应用于各种控制系统中。 步进电机的驱动电路一般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数字逻辑部分,即环行脉冲分配器,它决定步进电机各项绕组的通电顺序。 另一部分是功率放大部分,它提供步进电机所需要的功率[1 ] 。 步进电机的控制可以采用分立元器件和专用控制器件[2 ] 。 采用分立元器件控制电路复杂;利用专用控制芯片控制虽然电路简单,但仅适用于某一种相数的步进电机,而利用实现步进电机的控制,则电路简单且适用于各种相数的步进电机,本文给出了一种基于的小功率两相永磁式步进电机驱动电路的设计与实现方案。

  1 系统组成

  两相永磁式

步进电机控制系统的框图如图1 所示:

图1  步进电机控制系统的框图

  1.1  永磁式步进电机

  步进电机是一种将电脉冲转化为角位移的执行机构[3 ] 。 当步进驱动器接收到一个脉冲信号,它就驱动步进电机按设定的方向转动一个固定的角度(步距角) ,它的旋转是以固定的角度一步一步运行的。 可以通过控制脉冲个数来控制角位移量,从而达到准确定位的目的;同时可以通过控制脉冲频率来控制电机转动的速度和加速度,从而达到调速的目的。永磁式步进电机一般为两相,转矩和体积较小。 本文选用24BYJ24 两相永磁式步进电机,它的驱动电压为8 V ,步距角度为11.25/ 16 ,减速比为1∶16。

  1.2  基于的环行脉冲分配器

  步进电机和驱动电源是一个有机整体,其运行性能是两者配合的综合表象。 步进电机的驱动电源受环形脉冲分配器的控制,并按通电顺序接通绕组,因此环形脉冲分配器是控制步进电机的关键部件[4 ] 。

  存储器是一种电可擦除的可编程只读存储器,这种存储器各地址的内容可以由使用者自行编程。 用这种可以搭成各种环行分配器,其基本思想是[5 ] :首先结合驱动器线路按步进电机励磁状态转换表求出所需要的环行脉冲分配器输出状态表(输出状态表与状态转换表相对应) ,以二进制码的形式依次存入存储器中,在线路中只要按照地址的正向或反向顺序依次取出地址的内容,则的输出端即依次输出各励磁状态,用这种搭成的环行分配器的原理框图如图2 所示。

图2 含有E2PROM的环形分配器

  它由两部分组成,前一部分是一种可逆循环计数器,计数脉冲端即是控制电机运行的CP 脉冲输入端,计数器的加减控制端即是作为控制电机正反转的方向控制端,如果高电平时计数器加计数,电动机正转,低电平时计数器则减计数,电动机反转。计数器的计数长度应等于电动机运行一个周期的拍数或拍数的整数倍。 计数器的输出端接到地址线上,并使总是处于读状态,这样,对应计数器每一个输出状态,都对应计数器的一个地址,输出端数据线上就会出现该地址的内容,实际上也就是对应步进电机的一种励磁状态。 我们事先按电动机励磁状态转换表的次序依次设计出驱动器各相输入端对应的输入状态,并存入存储

网友A(2009-07-30):
谢谢!我们正需要这样的资料!

网友B(2010-07-08):
深圳瑞德赛博技术有限公司http://www.redcyber.cn/,专业从事电机驱动和数控系统的研发应用、系统集成、设备改进、并提供全套解决方案的高科技企业。欢迎来电咨询0755-33643784

网友C(2011-09-05):
谢谢:请提供本文的图纸,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