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欧电阻的作用

楼主(2008-03-31):
1,在电路中没有任何功能,只是在PCB上为了调试方便或兼容设计等原因。

2,可以做跳线用,如果某段线路不用,直接不贴该电阻即可(不影响外观)

3,在匹配电路参数不确定的时候,以0欧姆代替,实际调试的时候,确定参数,再以具体数值的元件代替。

4,想测某部分电路的耗电流的时候,可以去掉0ohm电阻,接上电流表,这样方便测耗电流。

5,在布线时,如果实在布不过去了,也可以加一个0欧的电阻

6,在高频信号下,充当电感或电容。(与外部电路特性有关)电感用,主要是解决EMC问题。如地与地,电源和IC Pin间

7,单点接地(指保护接地、工作接地、直流接地在设备上相互分开,各自成为独立系统。)

8,熔丝作用

                    转自《中国电子论坛》)

网友A:
原来有这么多用处!

网友B:
不学不知道,一学吓一跳,原来工控奥妙如此多,

网友C:
学习了,原来有这么多的学问

网友D:
谁能发一个0欧的电阻图片,让我们见识一下。

网友E:
0欧姆

哈哈

那不成超导体了

网友F:
不学不知道,一学吓一跳,原来有这么多的学问

楼主:
对:初级电工彭关于

0欧姆

哈哈

那不成超导体了

0欧电阻只是一个名称而已,并不是说真的电阻为零,而且其也不是纯阻性的,也存在较小的感性,有的情况下可以用导线来代替!

内容的回复:
-------------------------------------------------

楼主:
对:温广勇关于

谁能发一个0欧的电阻图片,让我们见识一下。

内容的回复:抱歉,搜了一下,没找到图片。本人认为零欧电阻跟一般的电阻应该没多大区别。并不是十分了解,还希望各位前辈老师多多指教!
-------------------------------------------------

网友G:
零欧姆电阻在电子线路中可以对数字地与模拟地进行有效隔离

网友H:
稀奇,没见过…………

网友I:
这个是不是0欧的电阻理论上可以说的吧..在实际用得上的有多小..这个我还是第一次用甘多作用.真的要学习学习了...卡卡...如果是这样的.也可不可以做一个保险丝呢?哈哈...0欧电阻可有一个负荷的吧..卡卡...顶.

网友J:
扯淡吧,一根短接线而已

网友K:
LZ概述的很详细啊

网友L:
0欧姆,还能称为电阻吗?

楼主:
对:dachong关于扯淡吧,一根短接线而已内容的回复:

????what do you mean by saying this?

网友M:
值得一看,长见识!第二条和第五条好像有重叠.

网友N(2008-06-24):
以前对0欧电阻的使用目的很模糊,读后长见识,收藏。

网友O:
学习了,呵呵,没有接触过

网友P:
不错,我也是这样用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B:

不学不知道,一学吓一跳,原来工控奥妙如此多,

 同意.这里的水好深.

网友R:
是的:0欧姆,还能称为电阻吗?

网友S:
引用 网友E:

0欧姆

哈哈

那不成超导体了

网友T:
电压源需要开路,电流源需要短路,0欧姆当然最好。

网友U:
贴片封装的0欧姆电阻和普通贴片电阻没什么区别,只不过阻值会标为00000

网友V:
不可能标这么多0的吧

网友W:
学习了,原以为都是保护电阻

网友X:
是的,零欧电阻在电子电路中有很大作用的。

网友Y:
0欧姆,还能称为电阻吗?那不成了导体,

网友Z:
学习了,实际电路中还没有碰到过哦.呵呵.

网友AA:
1,在电路中没有任何功能,只是在PCB上为了调试方便或兼容设计等原因。

2,可以做跳线用,如果某段线路不用,直接不贴该电阻即可(不影响外观)

3,在匹配电路参数不确定的时候,以0欧姆代替,实际调试的时候,确定参数,再以具体数值的元件代替。

4,想测某部分电路的耗电流的时候,可以去掉0ohm电阻,接上电流表,这样方便测耗电流。

5,在布线时,如果实在布不过去了,也可以加一个0欧的电阻

6,在高频信号下,充当电感或电容。(与外部电路特性有关)电感用,主要是解决EMC问题。如地与地,电源和IC Pin间

7,单点接地(指保护接地、工作接地、直流接地在设备上相互分开,各自成为独立系统。)

8,熔丝作用

网友AB:
可以做跳线用,为什么不用跳线代替它?

网友AC:
没有任何作用就是它最大的作用吧!

网友AD:
我单位在用,需要功能时PCB板上装270欧的电阻,不用时用0欧的电阻

楼主(2008-09-05):
引用 网友AC:
关于没有任何作用就是它最大的作用吧!

错,是你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D:
关于我单位在用,需要功能时PCB板上装270欧的电阻,不用时用0欧的电阻

所谓0欧姆就是相对来说小些的电阻,非0欧,超导!

楼主:
引用 网友Y:
关于0欧姆,还能称为电阻吗?那不成了导体,

所谓0欧姆就是相对来说小些的电阻,非0欧,非超导!

网友AE:
只是阻值很小的电阻吧?

不可能有0欧姆的吧

楼主:
对:不是工程师 关于

只是阻值很小的电阻吧?

不可能有0欧姆的吧

内容的回复:

兄台所言极是,有的情况下可以用导线做0欧电阻!

网友AF:
好象还没见过这样的电阻。

楼主:
对:陈二诚 关于

好象还没见过这样的电阻。

内容的回复:

可能大家都用的不是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