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伺服问题

楼主(2008-03-31):
我现在使用西门子数控系统,其中有一个轴在停机后用千分表测量会有几个微米来回摆动,调了很多参数都无效,而主轴定位有几十度的摆动后回到定位点,为何主轴定位摆动得这么多.那位高手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A:
看起来就象是伺服没调好.几个微米的摆动,系统反馈分辨率是多少?一个分辨率的摆动,是不可避免的

楼主(2008-05-04):
谢谢刘先生,说错了,是0.02毫米,系统反馈是海德汉的光栅,分辨率是0.04,每次定位完成都超前0.02毫米,然后再走回来

网友B:
0.04的分辨率能发现0.02的误差?不懂

网友C:
不知道你说的停机后是程序运行完吗,  用手轮方式移动看看, 是移动后停止就抖动? 你用的是西门子的什么系统

网友D:
谁能帮忙,解决一下,带触摸屏,实现输入多少数值,就让我的执行元件发生多少位移。

硬件编码器,电机和丝杠

网友E:
5楼的问题是触摸屏上设置的参数和实际机械位移之间的对应关系吗?

这个对应关系和以下因素有关:

1,触摸屏的数据输入元件的小数位数是多少。

2,电机每转一圈,驱动器(步进或伺服)需接收的指令脉冲数。

3,电机和丝杠之间的减速比大小。

4,丝杠导程大小。

网友A:
“0.04的分辨率能发现0.02的误差?不懂 ”

我也不懂,是不是又写错了?

主轴的问题,应该是比例增益太小,积分增益太大。把积分增益改小一点(如果参数叫做“积分时间常数”,那就改大一点),把比例增益加大。

另一个轴的晃动,可能也是上面的因素,也可能是机械传动的问题。

网友F:
就是撒!!!!! 0.04的分辨率是怎么发现0.02的误差的呢 ? 这个就很不正常了!!!

网友G:
是不是参数没调好,看一下位置回路之比列增益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0.04的分辨率能发现0.02的误差?不懂 ” ,不好意思,的确是写错了,是0.004mm,调过增益在0.5以下没有摆动,但跟随误差报警,与X轴换后还是Z轴还是一样的故障,可能与机械有关,而主轴定位左右摆动是机械齿轮间隙过大

楼主:
回复sjliu :我用的是840DI,西门子的工程师也搞了很久也没搞好,只是说我们未挂光栅上去,我就不明,怎样才算挂光栅上去

网友B:
个人认为先从机械上找原因

网友H:
我有个问题请求一下大家,我有一个伺服电机每次启动时,总是有点晃动,比如说控制电机往顺时针方向运转,但启动时总是先往逆时针方向晃动一下然后才开始正常转动,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H:
请问一下伺服电机三相电阻之间会不会平衡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我有个问题请求一下大家,我有一个伺服电机每次启动时,总是有点晃动,比如说控制电机往顺时针方向运转,但启动时总是先往逆时针方向晃动一下然后才开始正常转动,不知是什么原因

空载还是负载?电机带制动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