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器件最好

楼主(2008-03-31):
我想给一个烘道里的物体加热,不知道用什么器件最好,我只许加热200到300度的样子,宽度有1.5长为3.5米的烘道,有什么加热的设备最适合装在这个烘道里,怎么装合适,控制又是如何,求解

网友A:
用电热管啊

QQ386191731
昆山中宇工控
诚交天下工控朋友

网友B:
电热管,风扇,温控

网友C:
差不多哦就是这些东西

网友D:
陶瓷封装的电热管,加温控

网友E:
电热管、温控的效果比较好,我们公司的老化实验室就是采用这种方式的。

网友F:
楼上说的对,温控器你问一下宇电的邵工,他是做这个的

网友G:
电热管、热副射器等等东东都可以。

网友G:
控制可以用PLC加算法,也可以用带PID调节的温控仪表。

网友H:
一两台用电热管+温控仪,多的话就用plc

网友I:
加热200到300度的样子,发热管要选好,要带散热片的,还要装风扇把温度搅匀

网友J:
可以使用uv灯管

网友K:
    用电热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