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报警信息无显示

楼主(2008-03-31):
我报警变量组态好后,plc有报警时,wincc报警信息无显示,中间是通过simatic net做的profibus通讯,各位大虾,知道的,请赐教!!!急急!!

网友A(2011-10-24):
引起Alarm Control连接不到服务器(can’t connect to data server)的几个原因以及解决方案 Answer 1. 确定兼容性以及确认在本机开发或使用项目复制器另存为到本机 2. 确认在启动列表中激活“Alarm Logging” 3. 对于multi-user 或Client项目, 装载了错误的服务器数据 4. 对于multi-user project, Alarm Control中没有激活“All Server”,且连不到相应的数据服务器 5. 归档数据库损坏(在SQl Enterprise Manament中不能Attach Alg数据库或Attach不能打开),重置归档或运行CCArchiveManager -resetall 6. 文本库数据损坏(常见于从不同项目中导入、导出消息), 重作项目或手动修复文本库 7. 项目文件夹下.dcf损坏,删掉即可,会自动重建 8 重新安装了一下Message Queuing 按照以上的描述,最简单的办法是用项目复制器把项目复制到另外的一个路径下,确保路径中没有中文字符。 另外,病毒也会产生这样的影响

网友B:
先检查一下,报警变量是否传过来,再检查wincc报警设置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