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温控,控制几个区域

楼主(2008-03-31):
我是做流水线烘箱的,烘箱上有四个区域,要求各个区域温度都不同.能不能用一种仪表控制?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个人觉得不行,四个不同的温度就要四个探头。不过可以用PLC来巡检,再用比较来控制。

网友B:
用温控表+热电阻(热电偶)

网友C:
最好分开来,这样比较好控制

网友D:
可以的,有这样的多路控制的仪表,我上次在展览会上看到过。

网友E:
能分就分,维修起来,也方便

网友F:
是啊 用PLC很容易实现

网友F:
利用松下FP∑带FP0热电偶单元很容易实现,成本也会很低

网友G:
个人认为的最佳方案:采用上海慧森电气的SK-AMP1441多路智能检测控制器实现,编程容易(厂家可免费编程),恰好有4路继电器输出,分段分区域都可,价格仅为PLC的几分之一。具体性能如下:

SK 系列控制器的特点:
 运行速度快,最高可达20MHz 运行速度,适用于作为小系统控制的控制器;
 可用C 语言等高级语言编程,适用简易,编制的应用程序运行速度快,效率高;
 易于设置加密及保护,有利于保护自己的软件知识产权;
 特别适合于处理模拟量信号,内置3 路模拟输入,一路模拟输出,可作修正PID 等复杂的闭环控制;
 内置512 个失电保持寄存器,可做失电时的数据保存或寄存设置参数;
 内置高精度PT100 输入端口,可实现温度控制器; 内置RS485 通讯端口,可作MODBUS 等通讯的主机及 从机;
 内置2×8 位LCD 液晶显示器,外形小巧美观,适用于工业应用。可作系统的控制器,也可做柜体的操作显示盘。

硬件资源:
 数字输入;3路;
 数字输出:2路;
 继电器输出:4路常开
 模拟量输入:3路
 模拟量输出:1路
 旋转点位器:1路
 通讯口:RS485

上海慧森电气有限公司
Shanghai Hiison Engineering Ltd.
地址:上海市杏山路8弄银都名庭
大厦3号501室(200062)
电话:+86-21-62163775 -603

传真:021-52667112
网址:www.hiison.com
电邮:service@hiison.com

网友G:
补充:刚才查询一下,上海慧森电气的SK已经有温控方面的成熟应用方案,性能如下:

SK 温度检测控制器特点
 可检测的温度范围:-273.0~3000℃;
 标准检测范围:100℃内精度<0.1℃;
 最大检测范围:1000℃内精度<1.0℃;
 可设置<过高、高、正常、低、过低>五种状态;
 4 路输出继电器可输出五种状态;
 宽范围滤波时间及死区(回差)设置;
 温度检测点可通过按键快速设置;
 液晶显示温度实际值及状态值;
 温度值可通过模拟量输出;
 信号的线性修正、标度转换:达80 组修正数据;
 Modbus(RS485)通讯可选;PT100 输入可选。

详细技术资料,登录:www.hiison.com

网友H:
楼主是做流水线烘箱的,可发点资料给我joysun-elec@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