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的干扰问题

楼主(2008-03-31):
各位大侠,我现在在调CAN总线,我的CAN总线,控制器是用AT89S52+SJA1000+TJA1050,波特率是250K,总线的终端电阻为120,当我的节点少于13个时很正常,可是当大于13个以上的时候,每增加一个节点,我用总线监视器看到的错误就增加了不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各位可否提供点思路????

网友A:
线路每增加一个节点就会增加插入损耗。几点建议:
    1.采用特性阻抗相匹配的专用电缆(一般为120Ω),减少信号回波反射。
    2.选用导体较大一级的低衰减电缆。
    3.调低通信速率。

楼主:
你说的这几点我差不多都有试过,我们的产品以后接线是由用户他们自己接的,所以线这方面可能比较难,调低通信速率好像效果也不是很理想,我有试过调到20K的效果还不如调高到250K

楼主:
以下是我的一些程序:
初始化
    while((REG_MOD&0x01)==0x00)
    {
      REG_MOD=REG_MOD|0x01;
if((++i)>200)
 {
restart=1;
  break;
 }
   }
    REG_CDR=0x88;
REG_IER=0XCF;
REG_ACR0=0X00;
REG_ACR1=0X00;
REG_ACR2=0X01;
         REG_ACR3=0X0F;
REG_AMR0=0xff;
REG_AMR1=0xff;
REG_AMR2=0xff;
REG_AMR3=0Xff;
REG_BTR0=0x01;
         REG_BTR1=0x1C;
REG_OCR=0xAA; //1A
         REG_RBSA=0;
REG_ECC=0;
REG_EWLR=0X60;
REG_TXERR=0; REG_RXERR=0;    REG_MOD=0X08;

void CAN_REST(void)
{
uint i ;
EA=0;
    EX0=0;
Can_Rsting=1;
CAN_RST=0;
for(i=0;i<100;i++)
{
}
CAN_RST=1;
for(i=0;i<150;i++)
{
}
init_sja1000();
EA=1;
         EX0=1;
Can_Rsting=0;
}

网友B:
楼上的,问题我已经解决,就是要用双绞线,平行线的话,短距离,节点少的时候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C:
CAN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用雙絞線,而且最好是專用電纜,雖然貴,但可靠性很好

网友A(2008-05-02):
引用 网友C:
CAN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用雙絞線,而且最好是專用電纜,雖然貴,但可靠性很好

用特性阻抗为120欧姆的国产专用电缆,价廉物美。  hdsr178@yahoo.cn

网友D:
CAN总线要求用双绞线!

网友E(2008-07-08):
有谁需要CAN总线集线器和中继器,我公司专业生产各种型号的CAN总线集线器,有4口和6口,如果需要8口的我们也可定制生产,中继器有隔离和非隔离式,上述产品已被广泛应用于CAN总线数据采集和测控系统中,经长期的应用实践证明,性能优异,稳定可靠,产品采用铝合金封闭外壳,抗电磁干扰,供电有交流和直流。按用户要求,价格比国内同类产品低,欢迎大家使用!
辽宁抚顺海文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0413-6404806     13942325751
联系人:郭伟

网友F(2008-08-22):
上海电热器材网 www.dryqw.com
联系人:赵忠媛 丁传勇
电 话:021-51575233 021-5157234

QQ:980487776
MSN:mkyd_zzy@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