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串联接法和并联接法的电流

楼主(2008-03-31):
我一般用的都是深圳雷赛的步进,近日看到一个贴子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444692,串联接时驱动器输出电流为电机相电流的0.7倍,并联接法时驱动器输出电流为电机相电流的1.4倍.但深圳雷赛的说明书说是双极恒流控制,我也拆了它们的一个驱动器,并没有看到有电流传感器,我想问一下,一般步进驱动器有没有电流环?如果有电流环,则0.7倍和1.4倍的说法不成立,而是按照驱动器上的拨码开关设定的电流值来输出的

网友A:
"我也拆了它们的一个驱动器,并没有看到有电流传感器"?
"电流传感器"其实就是那几个大功率电阻呀!(电流转换成电压)

网友B:
如果有电流环,则0.7倍和1.4倍的说法不成立,而是按照驱动器上的拨码开关设定的电流值来输出的
电流环的作用,就是保证电流是按照驱动器上的拨码开关设定的电流值来输出的

网友A:
可能楼主理解错了,这里的0.7和1.4倍是你根据电机的串并联接法然后在驱动器的拨码开关上设定电流值.

网友A:
比如电机额定电流3A,串联接法时设定为2.1A;并联接法时设定为4.2A

楼主:
的确理解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