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产电PLC
K7M-DRT30U位控

楼主(2008-03-31):
带一个步进电机,用点动方式,接通输入信号后,就一直正转;输入条件如果断开后,就一直转,不停.不知道什么原因呢?
盼大家相助..

楼主:
错了,写反了.是反转一直工作,而不是正转,正转都是正常的.
跟 QQ流浪汉 的错误是一样的.

楼主:
自己解决问题了.就是反转时不能改变运动方向,如果改变了就不能停下来.速度可以改变
没仔细看手册呀....

网友A(2009-04-18):
你是用什么指令写步进电机的

网友B(2020-04-19):
用步进指令编写程序

网友B:
步进指令编写程序

网友B:
指令编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