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伺服电机绝对值编码器不用外接电池

楼主(2008-03-31):
今天翻看一下松下伺服说明书,发现它的电机绝对值编码器要外接电池,想起富士伺服电机绝对值编码器不用外接电池,为什么?

网友A:
日本的这种假绝对式都是需要电池的.....

楼主:
但事实是我这段时间都在用富士伺服,都没有外接电池

网友B:
应该只是电池没有外接而已

网友C:
日系的所谓绝对式编码器指的是单圈光电绝对,多圈电子记忆的“伪”绝对,不仅需要电池,而且对控制断电后的轴速有明确限制,万一超了,就会出线绝对位置丢失,因为其电子检测和记忆系统在电池供电下为间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