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起动器

楼主(2008-04-01):
软起动器是否可以长时间带负载运行

网友A:
有些可以,不建议这样使用.

网友B:
尽量不要这样做

网友C:
不要这样做

网友D:
1 如软启动器自身没带旁路,可以长时间带负载运行;
2 如软启动器自身没带旁路,从延长软启动器使用寿命角度考虑,可以加装旁路。

网友E:
最好不要那样做

网友F:
应该是有内旁路的装置吧?西门子就有。但还是外接一个旁路,这样心里会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