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进电机的选择

楼主(2008-04-01):
某机器中需要执行这样的操作:电机快速正向旋转90度并急停(该过程时间小于1秒),然后反向匀速复位(该过程时间约为3秒),请问我该如何选择步进电机并如何控制以实现该过程?

欢迎各位高手对本菜鸟进行赐教(QQ:22730325,MSN:william_zhang_sz@hotmail.com)

网友A:
这样的要求是小菜.

网友B:
哪里朋友我帮你做!XHZJ@SINA.COM

网友C:
可以与我联系
0755-33643798

网友D:
在本版以"步进电机"为主题进行搜索几可以了.

网友E:
http://blog.gongkong.com/Index.Asp?Id=492442
你可以使用TRINAMIC公司的TMCM-110-42或TMCM-111-42,该模块集成了控制和驱动功能,完成你所需要的动作只需要3段程序即可.

网友:
力矩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