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茨8200没法通信

楼主(2008-04-01):
各位有谁碰到伦茨8200没法通信。通信卡上的黄灯和黄灯正下方的绿灯在一直闪。用面板控制是好的。请指教!

网友A:
首先需要确定通讯模块上面一排三个指示灯的最左面的绿灯是否常亮?

楼主:
是一直亮的

网友B:
打伦次的售服问问,问题可能就解决了,如果是参数问题

网友C(2008-06-11):
能不能上传张图来.我看看

网友D(2009-05-11):
我是伦次售后服务 QQ3736696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