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C机作为PROFIBUS主站的解决方案?

楼主(2008-04-01):
   我的系统没有PLC等控制器,现在我要将PC机作为主站,采集、设置现场的伺服驱动器等PROFIBUS设备的数据,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赫优讯有个PC板卡  ,可以实现你的功能,你留个邮箱 给你发点资料.也可QQ联系我  289831274

网友B:
PC+cp5611+simatic net

网友C(2008-05-11):
组态王,可以和亚控联系,他们在组态王中给你做你那个伺服驱动器的驱动。如果是常见的,组态王中应该有的,就不用联系亚控了。

网友C:
组态王很容易使用的。用Wincc要连接你那个伺服驱动器,就不知道了,应该有光盘,上面带有适合Wincc等大型组态软件的驱动程序。装上后就能连接设备了。

不管用哪个组态王软件,连接上就简单了,帮助里面有详细的连接说明以及变量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