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产品
CS3000的AAR181应该用什么样的安全栅?

楼主(2008-04-01):
不知道能用什么样的安全栅?MTL的7756好象不行,选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网友A:
是什么信号?AI,AO?

网友B:
AAR181接收的是热电阻信号,这种信号属于小功率的可以忽略不计的功率,因此没有必要使用安全栅进行控制室和危险场所的能量隔离。

网友C:
一定要看前后端接什么样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