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机开关的电压传感器烧坏了,

楼主(2008-04-01):
高压电机开关柜的电压传感器烧坏了是,它是做什么用的呢?不用可以开机吗?它的接法和避雷器一样,不用另一端有一根线,不知和什么联接使用呢???我手上没有图,谢谢?

楼主:
我今天在正常开机,突然一下,全部停机了,我的高压电机(10KV,1400KW)开关柜,里烧坏了,两颗大保险,两个避雷器,还有就是那三个电压传感器,

网友A:
是带电传感,装在绝缘子里面,用于感应电压,很容易坏的,特别是遇到过电压,根本没有什么胜算可言了。。

网友B:
呵呵,老兄,是高压带电显示装置吧?如是,显示高压线路带电,危险.不用可以开机,另一端接地.

网友C:
同意楼上意见,应该是高压带电显示器,如果烧坏了就不能开机了,绝缘达不到会对地放电的

网友B:
呵呵,烧坏了拆了不就可以了,改天找备件换上.

网友D:
电工技术窍门交流群,群号59921130

~~~~~欢迎广大电工朋友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