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Omron报GF

楼主(2008-04-01):
一台3G3JV-A4015不装模块通电报GF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针测报警 把针测去掉 详情请登陆:www.shdongtong.cn

网友B:
有的变频器是不装模块会报警。把检测取消

网友C(2009-12-19):
霍尔电流传感器有问题

网友D:
电源版问题!但也不知哪儿?我上次没办法换了一块板子!如需要板子找我!电话13951131645王工

网友E(2010-09-16):
电流互感器!有两个角短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