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问题

楼主(2008-04-01):
现在小弟求助:现使用一台工控机,研华底板,华北工控主板840AE,组态王组态,一台工控机拖带四台显示器。现在使用情况是经常出现蓝屏与死机现象!主板有换过三块!不知是什么原因引起,在此请教!

网友A:
硬件兼容可能有问题

网友B:
同意,你装一下驱动试一下

网友C(2008-08-19):
大家好:提供工控内存条解决方案!宽温内存条等!

产品稳定性好   可靠性高   规格全  可长期稳定供货! QQ770 940 351  手机:139 1032 1838 郑先生

网友D:
研华没有FAE 吗?

网友E:
兼容性,驱动方面有问题,建议重装主板驱动

网友F(2009-10-27):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了还显示搜索到100%的时候就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