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S7-300的24V输入输出模块的信号干扰及衰弱

楼主(2008-04-01):
如题,24V输出模块,连接电缆长度的最大值是多少?如果输出到指示灯及液压阀等,敷设的电缆过长对输出影响有多大呢?
24V输入模块,如果信号取自于某个电感式接近开关,对电缆的长度有什么要求呢?
谢谢。

网友A:
你可以量一下电缆的输出电压不小于22V,输出到指示灯问题不是很大,但液压阀属感性负载电压小了会不工作.(最好电缆粗一点,线阻会小点) 如果输出较多可以加一个从站.如果输出较少可以加电压隔离器,它的输入电压较宽输出稳定

网友B:
24v输入模块,就要看你的电感式接近开关工作电压是多少了,如果经过的电缆后的的电压符合你的接近开关的工作电压应该就可以了吧,如果不可以的话你只有在加一个继电器了。我感觉不应该有那么远吧。

网友C(2010-05-26):
现场总线直流24v输入信号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