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求助:电缆的防冻等级问题

楼主(2008-04-01):
我发现市场上的船缆,个个厂家对导电量,外/内径等基本标准的要求差不多,但似乎对 防冻等级以及 曲度 的说法都不大相同,哪怕是同一个系列的,橡胶材料一样。查了查电工手册,对这两项好像也没明确标准。
请问 防冻等级 及 曲度 这两项应该怎样辨别。

网友A:
防冻等级没看到过,弯曲半径一般是电缆直径的6~8倍,有安装要求。

网友B:
防冻等级谁知道,说说,我们学习学习,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