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怪,怪,英威腾变频器真是怪

楼主(2008-04-01):
英威腾三相2.2KW的机器,通电一切正常,继电也吸合,面板也显示正常,无报警信息,但是操作面板的上面的按键全不起作用,头痛,那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请问你的产品是哪个系列的产品?可能和主控板有关。
可以来电话400-700-9997咨询。
祝工作顺利!

网友B:
也有可能是面板内的芯片坏了。沈阳修变频器的电:13940026079

网友C:
驱动和主板都有关,驱动大一些

楼主:
谢谢,大家关心!
   故障还没有解决,主板和面板都没有问题(这台机器的主板和面板换到另一台机器完全正常),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D:
我不知道对不对呀?是不是设置的问题呀?是不是远控方式呀?那样就可能一个键起作用呀

网友A:
现在看来,初步可以判断是驱动板上的问题,不知道你的变频器是哪个系列的产品?

网友E:
看看是不是风扇没有转呀?我以前也碰到这样的问题,查到最后是风扇不转引起的!

网友F:
CT的问题,查下看看

网友G:
有些不能乱调的,可能会又把好的弄坏!

网友H:
北京普惠胜龙科技有限公司
本公司专业维修变频器, 拥有多位资深电气维修工程师,技术力量雄厚,具有丰富的维修经验。

1:专业维修国内外各品牌变频器:(西门子、ABB、三菱、富士、丹佛斯、台安、台达、爱德利、施耐德、LG、日立、爱默生、东芝、松下、欧陆650/590系列、伦茨Lenze)SEW、KEB、AB、三垦、施耐德、安川、欧姆龙、松下、东芝、日立、东元、普传、爱德利、三川、九德松益、安邦信、康沃、英威腾、惠丰、森兰、风光、等等各种变频器。

伺服驱动器维修:安川、三菱、松下、富士、欧姆龙、东芝、东元等品牌伺服器维修。

PLC维修:西门子、三菱、欧姆龙、松下、AB、台安、台达、富士、东元。

2:承接各类变频调速改造工程,变频器节能改造工程,中央空调系统节能改造工程,恒压供水变频节能改造工程,注塑机变频节能改造工程; 风机水泵变频节能改造工程!

维修/工程承诺:
(1) 先免费检测后报价,后维修;
(2) 对已修复部位及故障进行免费保修,保修期限为 6 ~12个月。
(3) 质量第一,信誉至上,交货及时,价格合理.

代理销售: 西门子、富士、三菱、三垦等品牌变频器

我们配备了先进的维修设备,能够在无图纸无资料的条件下维修任何变频器。维修不受行业限制,只要客户确定变频器出现问题,我们就可以替你修复。 我们秉成“顾客至上, 服务第一,诚信为本”的服务宗旨,奉行公平、公正、诚信、双赢的经营理念竭诚为广大客户服务。欢迎来电垂讯!

联系方式:
手机: 13520679453 张先生
电话: 010-69552265
传真: 010-69551961
Email:bjphslgs @sina.com

网友I:
驱动坏了,检查霍尔。

网友J(2008-07-30):
北京普惠胜龙科技有限公司好象是做装修的怎么干起修理变频器了?

网友K:
会点东西就叫专家  郁闷

网友K:
这里不让做广告

网友L:
是不是用延长线在外面又接了一个面板? 假如是这样的话,里面那个面板是动不来的. 要把延长线拔掉后里面的面板才能动的.

网友M:
也有可能是面板内的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