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当电网电压下降,电动机的状态将如何

楼主(2008-04-01):
请教一下,当380伏电网电压下降的时候,电动机会产生减速的情况吗?

网友A:
会降低.

T = 9550P/n
当力矩不变时,电压下降时,随之影响P

网友B:
电机发热,是直接的表现!!

楼主:
电动发热是由于电流增大的原因吗?

网友C:
是的.电压下降>电磁力矩减小>转差率增加>转子电流增加>定子电流增加>电动发热量增大.

楼主:
在电网电压下降后,电动机的输入电流增加,这时,电动机的输出功率还是恒定的吗?

能大概的帮我解释一下转差率的含义及与电压电流的关系吗?

网友:
情况设定电压忽然从380V下降到300V

在下降前,电机的负载是一定的,下降后的一小段时间,电机由于惯性负载还是没有太大变化。这个时候,电机依然需要输出如此大的转矩才能拖动。假设电机在电压下降时能够输出那么大功率,这个时候怎么办?T一定(负载转矩基本不变),N也基本不变(负载运动转态基本不变,导致主轴转速也无法突变),P也就一定(基本没有变),而U下降。I就只有增加。。。。,。假如电机这个时候却输出不了那么大的功率。也就是相当于电机拖动不了负载了,那就约等于堵转了(被负载拖着走),那就要烧咯~~~~。。。。。

个人看法

网友:
情况设定电压忽然从380V下降到300V

在下降前,电机的负载是一定的,下降后的一小段时间,电机由于惯性负载还是没有太大变化。这个时候,电机依然需要输出如此大的转矩才能拖动。假设电机在电压下降时能够输出那么大功率,这个时候怎么办?T一定(负载转矩基本不变),N也基本不变(负载运动转态基本不变,导致主轴转速也无法突变),P也就一定(基本没有变),而U下降。I就只有增加。。。。,。假如电机这个时候却输出不了那么大的功率。也就是相当于电机拖动不了负载了,那就约等于堵转了(被负载拖着走),那就要烧咯~~~~。。。。。

网友D:
n=60f/p

我认为转速不会变,但是电流会增大,如果长时间低压运行的话 可能会烧电机

网友E:
n=60f/p

楼上说的是同步转速,该转速与频率有关,与电压没有任何关系。

异步转速当然与电压相关,当电压下降不大时,且电机负载不大时,转速基本不变(略有下降)。只有电机重载,且电压下降幅度较大时,转速将明显下降,严重时,电机将停止。

网友F:
电压低于标准电压,负载低与额定转矩没事,如果接近,磁通量增大,电流增大,电机死翘翘

楼主:
你们说的意思就是电动机在轻载的时候电压小幅下降应该不会产生什么不良的影响了,如果说普通点就是电动机输出的力量不如额定电压时的高了.

那反其道而言,电动机的输入电压如果大于额定电压应该就是电流在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