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OT-F940不能与PC链接

楼主(2008-04-01):
我用了GTdesig 软件和FXDU-WIN/C,但是都是说超时,请高手指点,还有屏后的拨键CN和OP是什么意思啊,谢谢

网友A:
可能是设置的问题.你可以进入屏的内部菜单看看通讯设置方面的参数设置好了没.

楼主:
通信方面我设置串口通讯(RS232C),速度是9600,数据位是7位,停止位是1位,校验无,握手是DSR/DTR,有错误吗?

网友B:
连线是否有问题/检查下

网友C:
如果检查接线没问题,可以先在F940的系统菜单上选择进入“数据传送”画面,然后再通过电脑上、下载。屏后的拨键CN和OP与电脑上、下载操作无关。

网友D(2008-05-12):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E:
你的通讯线对吗?你的设置是可以的

网友F:
那个开关放到CN位上,不要动,没有用的;

网友F:
不能通讯的话,如果F940是-C,是可以直接进入到传送的状态,除非电缆或F900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