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型马达一般在什么地方??

楼主(2008-04-01):
锥型马达一般在什么地方??我看见铭牌上写电流:定4.2A转8.5A!!是不是指定子4.2A转子8.5A啊??小弟不熟悉这个东西!

网友A:
好象行车上用的是锥型转子电动机,不知道跟你说的是不是一回事,没有见过里面的结构

网友B:
定4.2A转8.5A?/啥意思?行车的锥型电机,也没有这样表的呀?

网友C:
     锥形转子异步电动机:定子和转子为圆锥形,电机轴除了作旋转运动外,还可以作轴向移动,当电机通电时,定子产生轴向磁拉力使转子轴向移动并压缩弹簧,使制动轮与制动座脱离,转子旋转;当电机断电时,轴向磁拉力消失,在压力弹簧的作用下,制动轮复位与制动座摩擦,实现电机的快速制动。

网友D:
葫芦吊上有这种电机

网友E:
提升机电机,电动葫芦都是

楼主:
对的!!就是用在行车上的!!定4.2A转8.5A这个确实是这样的标的!!所以我也不清楚什么意思!!

网友F(2008-05-30):
行、车 上用的,用途实现电机的快速制动。

网友G:
是不是说双速的电流哟?

网友H:
只见过在行车手使用并且维修过

网友I:
我见过 ,电动葫芦,行吊上用的多,3楼说的很详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