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速断阀问题

楼主(2008-04-01):
煤气速断阀,气开式,其气源压力为400KPa,这个参数是不是代表气源压力低于该值时阀门自动关闭?急!

网友A:
不一定,要看你的阀门附件,还有其他的设置==,有问题联系我13594573173

网友B:
在燃气行业有两种切断阀,都是安全设备,一种是电磁式燃气紧急切断阀,另一种是自力式超压切断阀。第一种切断阀是由燃气泄漏传感器、锅炉压力传感器、火灾报警器等发出的电信号通过使阀门迅速关闭,又分为常开型和常闭型。第二种一般安装在燃气调压器(燃气减压阀)上游,当燃气调压器损坏输出压力突然变高,而高于切断阀的设定压力后自动切断,这种切断阀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设定切断压力。

不知道你需要的是哪一种?不管哪一种给你介绍一个厂家,两种切断阀都有,北京市燕山工业燃气设备有限公司 010-64262566 , 642585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