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

楼主(2008-04-01):
我想请问一下,欧陆590+和591+型号到底有什么区别啊?
我们这有一台,采用的是10K的电位器控制,当你不动电位器的时候,转速没有什么变化,可当你把电位器再往上调的时候,转速不但不上去,还马上掉了下来,真是奇怪了,是不是电位器损坏了!

网友A:
看一下A4口的诊断

网友B(2008-07-23):
看是不是电位器损坏了?

网友C:
呵旋动电位器的时候看看A4口电压是怎么的变化呢??